明基T31(AMD芯片组)电流在1.2到1.8循环

楼主(2011-02-23):
该机重作过CPU座,北桥换过新的,刚好始是CPU坏了,后来没用多久又出现开机无显,电流在1。2到1。8不行循环,上过诊断卡,可是看不到跑码,估计是诊断卡不好用,所以不好判断跑在那个位置了,CPU换过不是它的问题去 BIOS刷过,现在不知查那里,还请高手指教一下,有什么方法知道现在跑在什么位置不得过去

网友:
用示波器打下各总线的波形,看现在跑到哪一卡了

网友:
请问楼上的,怎么样看波型,有没有看波型的方法呀,谢谢了

网友:
路过学习下,  我感觉 还是 北桥问题面子大,这个机器 散热设计太差, 我都是 去掉 进风口的 挡片,风扇接 5V  最大转速   就这样 我都 心里怕怕  不过保修  就挂 CPU 或者 北桥 .

网友:
示波器点内存上的排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