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00t进BIOS死机

楼主(2011-02-23):
手里接到一台X200T的旋转屏机器,机器摔过但不是很厉害,只有撑托有一点裂痕。
此机进BIOS就死机,键盘失灵,没有一个键可以用,但是进了系统就正常。拆机把BIOS电池拿下了后上稳压电源,自动加电以后把键盘在接上,可以进BIOS键盘功能正常,但是在重新启动进BIOS又是不知道是死机还是键盘失灵,大小写也没用。进系统后就正常了。
哪位高手指点一下,是BIOS问题还是其他问题。

网友:
怎么没人回答呀/

网友:
普通这种情况我一般考虑是南桥。但摔过的说不准。有断线都不一定。

网友:
我最拍修摔过的机器,不好修

网友:
摔过的机器都不好整的,不过如果这种机器没有摔过的话就是BIOS坏的多,可你这是摔的  估计哪里有虚焊或掉电

网友:
不知道什么原因,拆机放了几天装起来就OK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