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0 svp报错,怎么解密

楼主(2011-02-23):
t60,错误代码0177,svp报错。是超级密码校验错误。密码芯片是AT8356908.可手头又没有这芯片。客户又着急,有什么办法吗?

网友:
有一个专用的解密工具,在bios的那个区域飞出来三根线然后在电脑上就可以看到那个密码了,我在华宇万维看见过一次

网友:
淘宝有卖的

网友:
问下楼上飞的是哪三根线啊

网友:
飞线是不得用编程器刷程序啊?

网友:
lz能不能详细说下啊,大家都想知道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