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次求助,HP 6L打印测试页是空白的

楼主(2011-02-23):
按下前面板上的按键,纸张出来后是空白的,求助。

顺便求问一下,这个机器主板上还有一个按键,起什么作用?

网友(点评):
测试引擎用的,按一下会出横条条。

网友:
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出现,就是按下测试页后接连出3张空白纸,然后就3个灯全部亮了,求助高手指点一下,多谢。

网友(点评):
不是激光器就是定影,三灯亮的时候按一下按键,看哪个灯灭,然后查代码。我记得中间灭是定影好像。

网友:
应该是主板有问题,是否和你的接线有关,没觉得实在不好说,这份hp6l维修手册你看一下能否帮到你,有详细的接线标示图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兄弟。

网友:
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出现,就是按下测试页后接连出3张空白纸,然后就3个灯全部亮了,求助高手指点一下,多谢
继续在线等这个问题,多谢

网友:
三灯亮的时候你按下面板上的按键,看三个指示灯的亮灭情况,查维修手册再确定故障点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测试引擎用的,按一下会出横条条。

网友:
三灯都亮大多数是加热组件出问题了,,还有一种检测方法,就是都亮时,按住那个按键看看三个灯有哪几个灯是亮的,是什么色的,然后查阅网上的资料,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