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17纯平提示超出频率范围 维修求助

楼主(2011-02-23):
求助

机型号:AOC  TOPVIEW
机种代号:P775FYTDTVT2        REV  A              MB    A
产品代号:T774
故障现象:联机后显示超出频率范围
该如何维修?另求该机ROM数据

网友:
现在这个机器修的很少了,希望有同行能够帮到你!

网友:
主机的分辨率设的多少呀?

网友:
换过场块试下,以前修EMC遇到过这种问题

网友:
一般是数据坏。

先换个晶振试一下。

网友:
是不是数据问题了,换过场块能好吗,我没有试过.

网友:
刷了个类似的程序,可以显示图像,但是图像的几何失真太严重,不可调,所以还得寻找原装程序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行场扫描及CPU型号报一下

网友:
CPU  56C1125-A59
机子型号是:7K1R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给你一个B774的数据试下看
注意做好原数据备份!

网友:
调主机的分辨率设的多少呀。就是这个问题,不要搞复杂了?

网友:
没那么复杂吧?进系统时,按F8选VGA模式,试试看。进去后调低刷新率。我遇到过几台纯平,都是这么搞的

网友:
我估计你这个机子是788V吧。

这个是单频机,数据容易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