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怪问题

楼主(2011-02-23):
     前几天修好了一台神州的,不触发,换了个南桥好了。今天那台有返回来了,有不触发了

网友:
我修过一台SONY的也是不触发,换南桥后OK,半个月后返修。后发现只要改变可调电压的高低,再按几次开机键就能开机。最后查出是一个滤波电容坏了。换了就好。用铬铁热一下也好,但会复发。最终还是换了OK。

网友:
后来重做了南桥有可以了,但是进桌面会掉电,神州是不是通常有个温控芯片容易出问题啊,请教各位大侠

网友:
神州的本子太让人头了

网友:
看到里面大大的电解电容就不爽!

网友:
有何高见呢,见到这种情况有两次了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