谈谈液晶屏板,逻辑板维修思路

楼主(2011-02-23):
  在论坛里找了很久 ,很少关于维修屏板,逻辑板的维修经验。。  我修了几台显示器,搞了很久  就只知道。里面一个驱动芯片,一个电源管理芯片。有没有高手,或经验丰富的。讨论一下。分享一下自己的维修经验与过程呢。

网友:
还没 有这么高深

网友:
高手们也可以谈谈上面有那些电压。我知道的就是5V或3.3V,一个升压后的9V-16V

网友:
有些驱动和屏电路合一那种感觉眼很花

网友:
这个是很复杂的情况一般换主芯片无果后就放弃了

网友:
驱动和屏电路合一那种感觉眼很花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362687-1-1.html

网友:
终于找到个有用的资料。  逻辑板维修方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