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02示波器的垂直位置问题

楼主(2011-02-23):
用惯了模拟的示波器,波形线一直放在最下一格........1102CA的波形线的默认垂直位置却是在中间,很不习惯,调到底部去,一按AUTO或是DEFAULT SET就又归零了,跑到中间去了.这个能不能设置成默认在底部状态.......0V默认在中间位置,那下面都是负压了,基本都到不了那里,设成1V/格的话,量个5V电压就跳到顶部不见了,很麻烦.

有用过的指点一下

网友:
你是什么牌的1102?
我一般不用AUTO建,除非不知道波形。
板子上能量到的波形也没几个频率我都调好在量,或量时调节,应为AUTO出来的波形并不一定是你最想知道的那一段。
捕捉单次波就更用不到AUTO了。

网友:
比如说有次我修个T6开机芯片晶振正弦波有规律的消失,但U61产生的3VSW正常。最后我在电源接口边的场馆上量出个叠在19V上的一个频率66K幅值680毫伏的毛刺波形。这个就是表笔点在场馆D级把时间调到100毫秒,V我选的500mV。0V向下拧呀拧,已经超出屏幕了。才看清这个毛刺。
摘了U61就没有毛刺,换个还是有。最后也没搞清客户拿走了。
一般来说你可以先AUTO探头别动在调横纵轴直到你想看的为止。熟练了直接调好在量。
还有储存波形模板比较,这个应该更方便数字波我也是刚买研究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