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 经典故障 高手的来看看 修过的 侧面发黑 不能全屏显示

楼主(2011-02-23):
(图片)

网友:
我 自己 判断 是不是驱动板程序损坏了    难道屏坏了

网友:
应该是亮度不够强吧~查灯管看看是否老化

网友:
是不是一键切换16:9和4:3的那种

网友:
排除4楼的兄弟说的··
就是程序问题了··
   三星的本来程序问题就多啊·

网友A:
设置问题

网友:
是有宽屏和正屏的设置,楼主找找改回来就好了.

网友:
这个不是故障,设置错误。

网友:
请求如何更写驱动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大哥 这样的故障 你叫我查灯管老化   我怀疑你的专业性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我进XP的时候  也是这样后来进安全模式 用VGA模式 也故障依旧  两边黑的   我估计不是设置问题  我调自动 还是拉不开  给个思路吧   谁帮我问下饼哥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版主  设置 具体怎么设置 你说一下 我试试看   不行就重写程序了

网友(点评):
看下设置是不是有4:3. 我觉得也是设置问题,不行的话就恢复一下出场

网友:
拔下屏线,看一看灯管的亮度是否正常

网友:
程序问题或设置问题

网友:
从左向右第二个按键
自动 宽屏
选择宽屏

网友:
换个通用驱动板吧,现在免程序的驱动板有的事,今天刚修了一个

网友:
不好意思看错了~我以为是屏暗呢!
三星943NW 不带dvi BOE屏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恢复下出场设置怎么样,不行写程序吧,弄好了上来说声

网友:
4:3     16:9改一下设置。

网友:
打开看看屏后面的屏号,查查分辨率,换块通用板子试试看吧,或者买块原板,驱动板坏的可能性比较大。

网友:
设置障碍,驱动不对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

网友:
驅動程式不對也會如此 會不會是24c故障也會如此
先恢復(原廠設定)如能記憶就不是24c故障

网友:
先按自动调节键,多按几下试试,如果不行的话,就是程序有问题了。。

网友:
也可以换块驱动板验证一下哦。

网友:
查查屏线~!屏线接触不良也会有这类情况出现~!~

网友:
先恢复默认设置,不行刷程序。
换驱动板时刷错程序不是经常碰到这样的现象么

网友:
會不會是是解析度的問題(有些面板設定後 會有如圖的畫面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设置问题
我也認為要先用功讀手冊來排除是不是設置問題
我認為是設置問題
7樓好見地

网友:
设置过一台三星BX2231,在显卡ccc 控制中心,把扫描补偿调到0,显示就全屏了,不知你这台是否是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943NW 怀具 宽屏跟标屏没切换过来

网友:
有程序的话就写一下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