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制跑线路工具!!

楼主(2011-02-23):
刚学习主板维修半个月,今天没事花了一个小时自制了跑线路针和毛刷,跑起来线路非常好用,插拔方便。发图给大家看看,手艺不是太好大家见谅。
[a,主要材料是大号衣服针2毛一根和破电源线扣。ttach]402385

网友:
劳动创造了人类.佩服.

网友:
看不懂你那是啥工具!

网友:
有创意,对我也是个启发,正准备给万用表加针呢。

网友:
以前我还是整过  方便多咯!

网友:
朋友你太有才啦

网友:
才学习半个月学习动手能力就这么强啊。。厉害

网友:
记得以前的缝衣针是焊不到的,现在的简直就是铁做的,呵呵,都变了

网友A:
哈哈 ,看看我的怎么样。

网友:
很有创意 不错

网友:
胜利的表笔,和我的一样,不过我是直接把它磨尖了,里面的铜露了出来,时间久了容易氧化造成接触不良,还是你这样改好些.
后面那个套在黑笔上的是...铜丝刷?有什么用?

网友:
汗、兄台的这个不错,值得学习。

网友:
铜丝刷子就是在你找不到路径的时候可以把大头针去了 然后装上刷子 进行大面积的搜索,碰到相连的元器件万用表就会响,你就知道大致往哪个方位跑了,把针头的点搜索变成面搜索,还是很不错的,就是用废旧电源的电源线剪成的。

网友(点评):
这个太有材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哈哈 ,看看我的怎么样。

你这个也很不错 简单实用,制造方便。我的这个可能有点太长了,今天准备打磨一下,切短些。现在这种针不好买啊,跑遍县城就买到2根。

网友:
见笑了,焊工不是太好,如果焊的平整些,外面可以加上热缩管,就很美观了。

网友B:
兄弟的创意不错,不过我感觉表针前面的用缝纫机上面的针放上去就更好了,因为主板上面有很多针脚很密的原件,比如I/O 时钟 声卡网卡 芯片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兄弟的创意不错,不过我感觉表针前面的用缝纫机上面的针放上去就更好了,因为主板上面有很多针脚很密的原件 ...

是啊,但是外面这小县城东西缺乏,好多东西都买不到,电烙铁和松香居然都买不到(主要是不赚钱,现在都没人卖了),所以就用这种针了,下一步准备用砂轮进行打磨一下,长度切掉一半,呵呵。谢谢给的意见。

网友:
我直接焊一大头针上去,呵呵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兄弟给你个建议,到那些修衣服的作坊里面去买 5毛钱3根

网友:
刻蜡纸的铁笔,效果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