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灯管分“极性"吗!

楼主(2011-02-23):
准确的说,CCFL没分极性.的确如大家所说,CCFL交流驱动。但是,CCFL是以真空吸附方式涂布荧光粉,为了改变灯管黑暗启动特性,其中一端会涂上碱土金属化合物,俗称高压端,另一端与输入端的负极短接,俗称低压端
CCFL灯管是有极性的,只是很多不正规的公司并没有注意这一点,对其寿命有很大印象 。

换灯管的时候各位注意了。有字的一头接热端。本人测试灯管电流的时候发现灯管电流调个头有区别。为了不让大伙跟我一样走弯路与大伙分享。
当你把高压板和灯管所有故障排除了但是还保护的时候。不妨把灯管调一下头试一下。

繁华,依旧 + 5

网友(点评):
要证明自己的结论 请放上测量工具和数据上来。

网友:
还有这样的区别,以后我得注意了

网友:
谢谢提醒,我还真不知道呢.

网友:
我已经遇到过问题,后来注意到了,但好多人说没极性,也就不太在意了,今天总数明白了。

网友:
有字的那端就接粗线的吧?

网友:
這個不說 可能有些人是不知道的 包括我
謝謝分享

网友:
学习了。有字那段接火线,没字的就是地线了。明白。明白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,您不说 我还是真的不知道,师傅从来都没有说过,谢谢了。

网友:
学习一下学习一下

网友:
-----------楼主能共享出来,真的不错。之前一直真的都没注意这个细节。谢谢。

网友:
如果2面都没字呢,我这有的灯管就这个样子。

网友:
还有这样的区别!!!!!!!!

网友:
是不是说,如是一种接法不正常的话,换另一种接法就是有正常了?

网友:
当你把高压板和灯管所有故障排除了但是还保护的时候。不妨把灯管调一下头试一下。
这话 说的好 这是个细节问题  我现在的DELL    PP25L 的灯管就是这样  灯管 高压板 都换了还不行  一会换过来试试

网友:
没试过,谢谢提醒,有空试试。

网友:
我记得我第一次换 笔记本的时候就是  t40 我没放到屏里 先焊上试试结果亮了  放到屏里 不亮  拆下来 在外边又亮了  弄了好几次都是这样  后来发现 灯管换个方向就正常了  以后我就注意这个问题了  一定记住测试时候的方向      台式机的灯管到没遇到过这种问题

网友:
换了这些灯管都没有注意 这个问题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以后得注意了

网友:
没注意这么多,谢谢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。。。。真没注意过!

网友:
这个问题 还真没有注意到
谢谢楼主分享了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!遇到时要注意点!

网友:
换个很多灯管没有发现问题,今天真的长见识。

网友:
通过的交流电流,,,,

网友:
路过,又学到新东西了,谢谢

网友:
原来如此。。

网友:
刚开始学维修
谢谢了

网友:
谢谢,平时还真没注意到这些

网友:
学习了,十分感谢

网友:
我从开始修液晶换灯管就把有字头接粗线了,因为我拆下时看见原装都这样,所以没碰到换灯管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如果燈管有區分極性 燈管應有具體標示 就怕是換燈管時回線接錯到另一根 再重新換燈管極性時修正了錯誤 才誤解以為是燈管有極性 ...您說是否大有可能呢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