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DDR2内存容量合并!

楼主(2011-02-23):
两条算是内存的东西,丢了可惜,但留着没有多大用处,因为太小了,只有256M!
浪费点时间把它们再废物利用一下吧!
好了,主题就是合并成一条512M!上次已经介绍了一次DDR的合并过程,现在这个DDR2其实也是差不多!所以原理方面的知识就不多介绍了,自己领会!
主角:

先从两个主角上卸下颗粒:

再把颗粒植好焊珠:

准备好新的骨架:

然后慢慢把颗粒植上去,还有SPD芯片:

就这样,成品就完成了!感觉可以和工厂出来的比比造工!

然后就剩下测试和改写SPD了!
上机顺利点亮,但是通过POST自检后的容量还是256M(注意看看下图显示屏左上角),这是因为我焊上去的SPD还是原来那颗:

能点亮证明焊接完全没有问题!
立刻进PE用SPDTool改写SPD数据,修改很简单,原理是这些颗粒是16bit的,4个颗粒就能满足一个BANK,所以原来的SPD数据只是使用了1个BANK,现在条子上是有8个颗粒,所以要让SPD开两个BANK!做法是先读出原有SPD数据,再在BANK处加一就行!但是我遇到了一点意外情况,修改后的数据写不进去!后来才发现原来是焊上去的I2C ROM是一次性的!害我又要再找一个用编程器刷!

最后顺利读出原数据并修改好写入,并且顺利辨认到512M容量(注意看看下图显示屏左上角):

再进行严格测试,一切顺利通过!

谢谢各位浏览!

网友:
这样都可以,高手啊,难怪那么多的假条子,原来制作工艺不怎么高啊

网友:
大家注意 这种方法,不能适合所有 16位 4棵颗粒,大家主要是借鉴,学习。

网友:
这样也行,好像有点麻烦,不过精神可嘉,领悟了

网友:
看上去很简单,对于我们没有搞过的来说 恐怕不行,有空试试看。

网友:
植株用的是锡珠还是锡浆啊

网友:
我买的钢网植二代内存颗粒的时候有点称不大合适,需要把颗粒中间的那个两边刮一下才能扣上,
,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,

网友:
植珠俺不会。
植好珠的芯片是否用热风枪就可以焊到板上?

网友:
先学习,找机会试一下·

网友:
刷SPD 不买编程器可以吗
看你上面说的 进PE用软件刷

网友:
牛叉焊工   可否传授

网友:
看来电脑城的水货都这样出来的,要不现在都白菜价了,不管怎么说,楼主都是我的偶像。。

网友:
楼主买到的PCB跟我的一样,感觉这条件做工太差了。VDATA的用得多。电阻坏得多!新的也坏!

网友:
改bank是改哪个字节?
发个图我学习一下。

网友:
楼主你的pcb花了多少买的 还是新的哦   告诉我我想买   我是植锡工具好差  就一个小钢网
植上去总是脏脏的锡珠! 现在还有十多条躺在那里!有大部分点不亮 跑49

网友:
楼主高手,PCB是不是在淘宝里搞到的,

网友:
PCB是在淘宝买!多得是啊!10多元!

网友(2016-03-28):
麦哥真是人才,啥都能搞,我对你的佩服之情,无以言表!对你的崇拜如同滔滔江水,连绵不绝

网友A:
内存坏了就扔了 这样修是不是有点辛苦啊

H55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内存坏了就扔了 这样修是不是有点辛苦啊

en恩,恩,报废直接扔了。内存条现在不值钱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en恩,恩,报废直接扔了。内存条现在不值钱了。

几十块一条 修了没意义 16G的话那还好电

网友:
楼主动手能力超强,折腾精神可嘉

网友:
楼主研究下,怎么用2个服务器的4位颗粒,并成一个8位颗粒,可以供台式机用

网友:
我感觉太浪费时间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内存坏了就扔了 这样修是不是有点辛苦啊

玩玩也好  有兴趣搞下内存

网友:
楼主 有机会向您请教内存的维修  是不是焊颗粒要过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玩玩也好  有兴趣搞下内存

内存没价值 修了没什么意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几十块一条 修了没意义 16G的话那还好电

修好一条三年保修有30-60元利润  你说呢

网友:
spd也要改下

网友:
太麻烦了。。浪费时间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