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再接再厉,这次来DDR2降容!

楼主(2011-02-23):
昨晚给大家介绍了DDR2合并,今天反过来,降容!
主题是把一条有问题的笔记本DDR2 1G(8位颗粒×16颗)内存降到512M!
先说说必要条件,不是任何条都能升能降!一定要符合条件!
1、增容的话颗粒的参数一定要相同,主要是位数和速度,如果不同速度的颗粒装置一起就要设置SPD在低速的颗粒的速度上,这个道理大家都应该懂!
2、增容或减容都必须满足64bit的要求,因为CPU向内存一次是传输或读取64bit的数据,如果不能满足这个要求的话之间的通讯就不能成立了!譬如原条总位数也是有64bit,也就是1BANK,那样就没有可能再降容了!

好了,随便显摆一下图片算了!
已经拆下的颗粒和新PCB,注意,这次的颗粒是8bit的,所以PCB也要选对应的8bit!

原条是16颗粒双面的!因为经过检测发现这条子的问题是最后第二个颗粒有问题,但又分不清是在PCB上是哪一个,懒得查线路了!干脆拆掉左边正反面共8颗下来用!
这图是焊接好后的效果!上面那条是昨天合并的,中间的是刚刚减的,底下的是料条!

原来的标签贴回去显摆一下!

接下来就是改SPD,这次我使用编程器修改,因为这条内存一定开不了机!为啥呢!?因为我焊上的SPD是原来1G的,这条内存原来是8位颗粒用了16颗,也就证明了是用了2BANK了,但我现在减半颗粒了就只剩1BANK!装到主板上南桥先读取SPD确定内存参数,如果现在装上去开机的话主板还是以为这条内存是1G的,但没有了一半颗粒,内存一定检测不过!除非用特殊的主板!
修改方法是先读取出原来的SPD数据,再用任何16进制编辑器修改其内容!很简单,只要把第05字节的61改成60就是减去一个BANK了!改好刷回内存!

最后洗干净烘干上机!

和昨天的那条一起测试!顺利通过并且稳定无比!

完毕~~谢谢各位浏览!

 会员4802262元2023-2-5 02:12

网友(点评):
楼主说的只是通过修改BANK来降低容量,我相信如何通过降低位数,颗粒容量来达到降低容量的效果才是需要研究的

网友(点评):
修改RANK值,不仅是RANK一项,还要有关联参数。建议:使用SMART SPD

网友:
楼主,真是一能人,一看就是自己研究的。敬佩。有兴趣交流下。

网友:
很好很强大

网友:
看来是对内存吃的比较透的那种人。。。

网友:
有办法做到只去一颗变成960M的吗?

网友:
这个值得学习!

网友:
有升有降,好样的!!

网友:
利害的角色。佩服

网友:
牛  我现在做第一代了 他第二代都修的这么好了

网友:
真牛呀!!!修内存要用那种网片呀

网友:
牛叉

网友(点评):
降容不能单关掉RANK1而留下RANK0就算是完成了的,最好是刷个成品的SPD,还到把原来的RANK1上的几个信号用高频电容吸收掉才能使此内存工作更稳定

网友:
楼主真牛 值得我们去学习

网友:
傻看中,继续向楼主学习!

网友:
我有一个ddr400 512的条子,单独不能点亮,用其他条子带着点亮后,用rst扫描是无坏片的,全过,请问是哪里坏了?怎么修

网友:
内存合并高手 ....受教了.

网友:
不赶搞,有危险

网友:
好少有人搞内存了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