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电脑玩大话卡怎么办??

楼主(2011-02-24):
我这里有一台亮相家悦的电脑,双核两g,网别的游戏都不卡,就是大话卡,在登陆界面就一卡一卡的,重装系统也不行,装官网的显卡驱动也不行,怎么回事。玩别的都不回卡的。在网上找了相关的问题,但是也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法,谁知道啊告诉小弟一下。谢谢了!!!
显卡

网友:
要是WIN7系统就换成XP的!

网友:
我这个是xp的系统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,换个显卡试试看咯

网友:
擦 给联想维修站打电话,他们说得刷主板bios,这多费事啊,没有简单的办,吗

网友:
mayaoyang
的帖子
同意4楼的观点,先用最小系统法排查一下,看看是不是显卡与主板不兼容的问题?
确定故障点后再想办法解决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