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报表系统无法登录

楼主(2011-02-24):
单位一报表系统,点击登录后,跳出一文件下载窗口,文件名称为******.CSReqServlet,类型:未知文件类型,提示按钮为保存和取消,无法正常使用,按其他同事机器均无该提示,本人机器前几天也没有该提示,不知怎么了,求大侠指点!

网友:
是不是他自己乱删了东西啊 你把软件卸啦 重装一下看看 还有就是 软件有什么冲突啦

网友:
先检查以下硬盘有没有问题,比如坏道之类的。要是都没问题再把硬盘全格式化。再做系统试试

网友:
能检查能修复的都做了,还是不行,最后只有重装系统,解决了!

网友:
重装软件试试啊

网友:
已经解决了吗?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这不是软件本身的问题,就好比PDF文件,如果没有PDF软件,你打开PDF文件就会产生保存或取消的提示,就不知你说的是什么报表,是用水晶报表开发的还是别的,不过解决了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