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板带代,但是固定不住一般用什么方法。螺丝孔一个也 ...
电源板带代,但是固定不住一般用什么方法。螺丝孔一个也没对上

楼主(2011-02-24):
电源板带代,但是固定不住一般用什么方法。螺丝孔一个也没对上。。。需要怎么固定。。。。
电源
方法

网友:
把板子正面和背面做好绝缘,然后用胶粘

网友:
安全第一,生命宝贵。

网友:
这么吓人。。我还是买个板型一样的吧

网友:
我都是拿热熔胶给粘的

网友:
做好绝缘,固定好就行了

网友:
不会一个都对不上吧。肯定有一个可以上钉,其它热熔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