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0热一会才能开机

楼主(2011-02-24):
t60主板有温度才能开机,也就是主板热点才能开机,要不然开机就掉电,大家指点下可能是哪的问题?

网友:
描述不清楚
不好回答
LZ最好先测量一下重要数据
如电流到那个程度掉电
掉电后M电压有无等

网友:
这样子就要重点查一下热敏感器件 ,如晶振等

网友:
这个要测量一下才知道

网友:
是不是电容作怪了

网友:
待机电压3.3m 5m 2.5m 1.5m都有,待机0.02,按开机键就掉到0,掉电后m电压没有,测3.3v\5v条件还是满足的,不是没有3.3v 5v电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