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710N 使用几分钟暗屏 求高手指点

楼主(2011-02-24):
今天刚接的机器三星710N 使用大概10分钟左右暗屏 开关一下后正常亮但一会又暗屏 应该是背光问题 测高压板工作电压正常 BLON有电压3.5V正常 暗屏时也有 现在接通用高压条测着没暗过灯管应该也没问题 不知有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 (不想换通用高压板) 求高手指点
暗屏

网友:
高压重点部分补焊 先换升压变压器 要是还不行就换通用高压板吧

网友:
还是换吧,要不会返修

网友:
太常见了,只接接高压板,来的快。

网友:
三星的通病,变压器。

网友:
补焊试试吧,也有可能是高压变压器不稳定

网友:
补焊后正常了 谢谢各位

网友:
看看高压板上的高压包坏了么 换个试试吧 一般都是那坏了 换之前测下前面有没有短路的
这是三星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