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修好一片板后,装回机箱重装系统开机蓝屏停0X000000 ...
昨天修好一片板后,装回机箱重装系统开机蓝屏停0X000000ED

楼主(2011-02-24):
昨天修好一片板后,装回机箱重装系统开机蓝屏停0X000000ED
更换内存,故障一样。蓝屏停0X000000ED
更换硬盘,故障一样。蓝屏停0X000000ED
最后更换硬盘数据线,一切正常。
以上只是经验总结。。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
更换内存

网友:
谢谢分享!想以后肯定能用上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,以后遇到了有用啊啊

网友:
这些是组装维修的基础呀,

网友:
基本的蓝屏报错都有详细分析的,直接查看蓝屏代码就可以了!
不过还是谢分享了

网友:
经验是实践出来的

网友:
呵 我也遇见过·换了好多东西啊 都不行··最后才想起数据线··有时候还真是要仔细的去排除·

网友:
我见过还跟电源有关系。。

网友:
又学了一招。谢谢分享

网友:
拆下来插回去也有讲究的 有些奇怪的板子 SATA接口的硬盘线拆下来的位子和插回去要在同一个位子上 不然也会蓝屏

网友:
我遇到过cpu蓝屏的!!

网友:
线印象很大的, 我有块板子在BIOS里面能检测到硬盘,但是就不引导进系统
换了线之后就好了

网友:
这也是经验这谈,希望以后多多发一些这样的经验。

网友:
嗯 这个没记忆 也许碰到后把问题解决后就没注意了 不过还是谢谢

网友:
恩 呢 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哈哈

网友:
我以前在公司也碰到这种情况,开机一会就蓝屏,搞了半天,最后换条数据线就OK啦

网友:
不孬!!以后遇见就能试试了、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