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 金士顿窄版内存,金手指烧毁

楼主(2011-02-24):
金士顿窄版内存,金手指烧毁,求DDR2内存金手指定义。已参考帖子的方法用502加金手指修复成功。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d&tid=362771&extra=

网友:
我也有一条400--512m,一条667--1G的 都是金手指烧毁,到现在没有修。

网友:
我想知道针脚定义,看这两个针脚是什么作用,能否修复一下!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地啊,

网友:
就是想看看资料,确定金手指是什么作用。

网友:
如果是自己用的话可以用2HB的铅笔试一下.

网友:
我也烧了一个指,但是完全能用.

网友:
这。。。。恐怕是你内存没插好或者内存供电问题

网友:
我也有一根啊,烧了一个金手指

网友:
金手指为啥会烧毁?

插得不牢吗

网友:
楼上的金手指烧毁的都仍给我吧,看看能否想办法修复一下,顺便练练手艺。QQ:82506851

网友:
烙铁技术部过关的话、就别自己动手

网友:
呵呵,好像是没插好造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