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逸彩8600GT-GD2无供电维修一例~

楼主(2011-02-24):
挺简单的一个故障,把维修过程写下来,希望对大家有帮助~

一片七彩虹86GT,全卡无供电,量2片RT9259A的VCC,发现显存供电IC的VCC 12V正常,核心IC无VCC,量相连的2R2电阻,阻值变大,换了一个,通电,故障不变,2R2电阻阻值又变大了,量VCC对地阻值,只有140欧,而显存供电IC的VCC对地有3,400欧,换RT9259,故障不变,测了一下,与2R2和VCC相连的还有一只接地电容,换之,阻值正常,上电点亮修复~~

网友:
功夫不负有心人!

网友:
新手 请教下。
电容有变小的吗?一般不是烧了,或是穿了吗?

网友(点评):
电容漏电,在不同的电压下漏电阻也不一样.

网友:
最终原因就是电容烧了,所以电阻也跟着烧了

网友:
电容短路?导致保险电阻也烧了?

网友:
应该是这样,VCC 12V的贴片滤波电容阻值变小,导致12V大电流经2R2电阻 和电容入地,直接烧坏电阻~

网友:
很好,很细心,感谢分享经验

网友:
楼主很有魄力哦!

网友:
你平常经常量VCC阻值吗?

网友:
显存供电IC的VCC对地阻值和核心供电IC的VCC对地阻值多少为正常啊?

网友:
我怎么就没碰到过供电问题的卡,看来是我修得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