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466L 关于点火回路 没公共点电压

楼主(2011-02-24):
刚接到机器  待机0。04   查各个电压都无  查公共点 Q10  3.3V      打产生1.5V电感PL6对地阻值0   打USB  供电 数据  全短   换南桥  拆USB供电芯片   PL6对地147    上电  待机还是0.04    PQ9正常  PQ10  S18.5V  G18.5V   D3.3V
红线接公共点 黑线接地   从0加到19V烧  电流为0  无任何变化
0.04待机下 四个1K电阻有点发烫  如下:
  四个电阻左侧18.5  右侧6V   在B+从0加到19V  烧  电流无任何变化  ,没思路了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,谢谢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NDAyNDU5fDg1MjY2ZjczZDI1YzcxYmIzMmU3MmIyYWQ3NjczYWRmfDE3NDYzMzQ0NjQ%3D&request=yes&_f=.pdf

网友:
是Q10保护了,测一下Q10的S和G极有没有阻值,如果有则坏了,换一个。如果没有则没坏,查G极的待机电路。

网友:
3.3短,就去段,声卡芯片,CLK芯片,BIOS,南桥,显卡等等,拆下来先别装上

网友:
B+电压偏低,可以先段所有B+公共点如,CPU处B+供电,内存处B+等。我觉得这样最方便排除是后级电路引起B+还是产生B+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PQ10正常电压因为8V左右,而现在是18。V可能不正常用呀,最好看下两个分压电阻

网友:
PQ10的G极,不好意思没打上

网友:
如果烧不出来。那就只能逐一断B+去的地方了。看是哪个拉低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