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8J 开机掉电,在线等

楼主(2011-02-24):
今天接到一台ASUS A8J的机器本来是换ABC壳,拆之前亮机,装完之后就不开机了,加电电流直接上到0.9A掉电,测3V5V正常,其他电压也有,CPU电压也正常,试着拆掉CPU 内存 显卡板还是掉电,向各位大虾求教,给点思路
华硕
不开机
cpu

网友:
这机器是INTEL芯片组的,裸板也掉电

网友:
开机后几秒或者是多长时间掉电,我不明白

网友:
可能有CPU 没装好吧,最好把东西全装上

网友:
看下是否缺了某个电压,北桥的电压出来没?我修过一个类似的

网友:
到什么地方掉电,根据你说换ABC壳是好的,会不会CPU风扇没接触良好!

网友:
裸板也掉啊,仔细看看有没刮掉什么东西。

网友:
看哈你的休眠开关啊,不一定对检查哈嘛

网友:
这个主板容易变形,南桥脱焊的很多。

网友:
如果是独立显卡的,显卡BGA试试,集成显卡的BGA北桥吧。

网友:
我觉得是散热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