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开工小修七彩虹显卡三例

楼主(2011-02-24):
1.  天行7300GT-GD3CF 黄金版 256M.逸彩GF8400GS-GD2 128M 两块故障一样:不显示..首先目测显卡无缺件,斜看GPU发现里面的很多灰尘,就要洗板水洗洗...上机试试...有时显有时不显.再打GPU到接口的线路阻值不一至,GPU虚焊了...上焊膏..加焊后上机反复开机均正常.
2.逸彩9400GT-GD2 512M  故障:开机闪断...一测12V对地.直拆GPU供电的上管.拆完后阻值正常.换个管子上去后开机正常显示.烤机N个小时都没问题.
我推荐大家以后修卡最好加多一把风扇上去这样挺有利的,一:返修的机率低点.二:GPU的热度会降5-10度.

网友:
真的是很厉害啊,我要是这么好就好了

网友:
估计修完也用不住...gpu 冷焊  时间长了还得虚焊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用风扇快速降温,应该没问题。再说也在散热片读加了把风扇,温度可以有利降温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