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31板子 usb接口有好的办法解决吗

楼主(2011-02-24):
     前几天给一客户装咯台机器   配的g31的板子,   usb接口在系统里认不到在BIOS里能认到也能启动pe那就确定硬件没问题  觉得可能他们动咯那咯!想给他们装系统但他们那机器装系统很麻烦所以请各位给点建议

网友:
还是系统的问题!!!!

网友:
感觉还是有可能是 系统问题 毕竟你在PE里面没有问题

网友:
没办法重装系统吧

网友:
换一个系统试试

网友:
技嘉的G31  板子 USB口似乎有点通病,我发现两片了,USB口无故在系统中发现电涌过大,打印机直接不能用,但是有时候又是好的,全部换插USB口都不能用!问代理商也没说法。

    后来还得另买 PCI 的打印机并口转换卡,一直都没问题了,幸好打印机有两种接口。

网友:
新配的机子一般没什么大的问题·BIOS里能认到·也能启动pe···可以很确定是系统的问题了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但 把系统给他们装咯会很麻烦!很多软件那些都是要专门的人来才行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装咯6台就那台是的郁闷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换系统很麻烦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有法啊  就是麻烦想其他办法的行不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问题很明显的嘛!  就是看你们有别的办法没的

网友:
台式机装 个光驱有什么麻烦的,还用着想这么多不就更麻烦了吗?

网友:
重装一下主板芯片组的驱动程序,或者把设备管理器里的和USB相关的设备都卸载,更新驱动,可能会好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装系统我想搞维修的都会3/4种方法装嘛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
回去试试  谢谢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usb设备的驱动上打着感叹号呢?进设备管理器看看,有的话自动安装一下,点几下鼠标就可以了。很有可能是装了什么软件装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这个板子插了优盘不拔做系统就做不进,分区还把优盘给分了气死了。

网友:
楼上的自己分区的时候乱按,怪谁,用的PQ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H:

嘿嘿  没的得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