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Acer 4810TG电池无法放电

楼主(2011-02-24):
自己的Acer 4810TG电池无法开机,插上适配器开机后,在系统里看电池容量97%。后来拿去商家那里,使用别的电池就可以用电池开机了。商家说是电池坏了,要我400块买块新电池,嫌贵就没买。我现在自己打开这块电池了,保护板上标有:P+,P+,BI,TH,C,D,P-,P-。这其中的,BI是什么信号?TH是否温度信号?
还有,有个紧贴电芯的像是感温头的东西,标示“AT”。用万用表测量,其电压从0~0.49V之间反复变化。这个正常吗? 芯片是:bq 20Z955,TSSOP 44pin。

网友:
电池 修不好 回烧机器的  我记得宏基的电池没那么贵   不过如果是原装的  可能要那么多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