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求帮忙液晶维修

楼主(2011-02-24):
我接到了一台宏基M9WR5D的液晶显示器,插电 电源灯不亮,不开机,拆开后简单测量一下只发现KBP205G(听说名称叫做:桥堆 我也不知道具体名称,中间两个角阻值只有025之间,还有保险也烧了,请问那为师傅有没有碰到此类情况,还有什么地方坏掉, 谢谢!

网友:
你说的这个应该是桥式整流器件,也就是把220V转换成直流的IC,代换一下就可以,如果保险也烧了,换了以后,查一下是否后级有短路现象。

网友:
哦,,,非常感谢,无私支持,

网友:
看一下开关有没有短路?大电容有没爆浆?这些都要查的,不然不能上保险丝,上多少烧多少?

网友:
晕了,,,字打丢了,不好意思,,,“开关管”
修电源部分,如果烧保险,必须查前面几个大元件:大电容,桥,开关管,压敏电阻等,不要盲目上保险丝。。。不然会很惨的。。。

网友:
烧保险要找到其根源,大电容,桥,开关管,压敏电阻等,。。。不然换了还会再烧,有可能烧的更严重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