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40跑E4后掉电

楼主(2011-02-24):
X40的机器开机码跑过38 49 69 后档E4然后掉电,再触发还是E4掉电。A电压B电压PG都已经测量到。VCC3P电压没有产生,控制信号也没有。TB芯片已换过,PMH4加焊的。无思路了求救

网友:
板载内存,北桥已经加焊过。无果

网友:
手头有个料板X40把TB.PMH4 H8S 都已换过,PC芯片和声卡也拆掉了还是档E4

网友:
插一根内存开机试了没,跑E4好像就是内存的问题,如果不行就焊北桥

网友:
用板载内存跑E4,代码已经跑过38 69应该到显示部分了吧。我把板载内存两个数据脚短接,跑码OA不掉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