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白黑绿红蓝屏循环

楼主(2011-02-24):
清华同方K46A开机白黑绿红蓝屏一直循环外接没显示,显卡坏的可能性是不是很大,大家给点意见

网友:
这种情况做显卡

网友:
屏坏的可能性还要大大

网友:
碰到过hp的一款型号开机是屏幕测试信号,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先换个屏试一下

网友:
屏线触点氧化了,出现这种情况是进入了厂家老化模式,死循环了。

网友:
这个屏的问题了,叫burn-in画面

网友:
先换屏试一下,不行的话就修显卡吧?

网友:
屏线好好插下,不行就干显卡

网友:
修过一个d630干完显卡好了

网友:
我的联想S10 也是这样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