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次请教换液晶屏有经验的大哥

楼主(2011-02-24):
拆下NEC的20针大接口液晶屏,电源正负判断正确后,插到DELL的20针大接口屏线机器上白屏,换回NEC机器上屏幕正常显示,请遇到过的大哥指教一下。谢谢!下面是网上找到的接口定义,难道NEC20针还有特别接口定义吗?
1:电源2:电源3:地  4:地  5:R0-  6:R0+ 7:地  8:R1-  9:R1+  10:地  11:R2-  12:R2+   13:地  14:CLK-  15:CLK+ 16空 17空 18空 19 空 20空

网友:
得换码片,试换下看,就是DELL屏上的

网友:
还要换码片,那闹心

网友:
20针的引脚定义有单六位屏的,双六位屏的,单八位屏的

网友:
谢谢回头我查下资料,哪位大哥有详细20针的单六位屏的,双六位屏的,单八位屏的定义也可帖给小弟,在这儿先谢了

网友:
单6
1v.2v.3g.4g.5ro-.6ro+.7g.8r1-.9r1+.10g.11r2-.12r2+.13g.14c-.15c+.16n.17n.18n.19n.20n
双6
1v.2v.3g.4g.5RO-.6RO+.7R1-.8R1+.9R2-.10R2+.11C-.12C+.13R0-.14R0+.15R1-.16R1+.17R2-.18R2+.19C-.20C+
单8
1V.2V.3G.4G.5RO-.6R0+.7G.8R1-.9R1+.10G.11R2-.12R2+.13G.14C-.15C+.16R3-.17R3+.18N.19N.20N

网友:
更换反馈芯片,一个六条腿的小芯片,吧dell  的换到nec上面

网友:
码片换过来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