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笔记本BIOS不识别硬盘请教

楼主(2011-02-24):
DELL C610笔记本,进BIOS不识别硬盘,换个几块盘,勉强有一块12G的盘认成了8G。网上有A16-C610刷BIOS程序,下了拷到U盘里,PE启动试刷,告诉缺文件,所以请教一下坛里的师傅们。请问如何解决BIOS识别硬盘问题呢?谢谢

网友:
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天意wx -8 严禁灌水

网友:
帮助一下,谢谢

网友:
路过学习学习。

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天意wx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你用编程器试试刷下```

网友:
你怎么肯定是bios坏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