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显视器--LXM-WL19AH

楼主(2011-02-24):
昨天收到一台LXM-WL19AH,通电后,电源指示灯没亮,拆开来一看,几个电容爆了,换了电容之后一通电OK,后来加焊了高压包,还有八脚IC,再通电就不成了,请教一下各位大哥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你哪个是纯平的吧,来错地方了

网友:
看下自己所动过的地方,有没有焊一起了???

网友:
加焊短路了

网友:
仔细检查动过的地方,应该是没处理好

网友:
檢查您補焊的零件是否有短路(用放大鏡)看一下吧

网友:
不是纯平呀,是液晶呀,检查了,但没看出来,我断开了驱动与高压供电了,次级电源出来的5V 12V的电压都不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