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G31

楼主(2011-02-24):
今天接一块 昂达G31主板,不过内存C1,有主供电1.8V【内存槽旁边电感,有时钟  在测119 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.5V或3.3V    238脚SPD电压【2.5V或3.3V】这些都测过正常下一步不知道怎么修请那位高手多多指点谢谢

网友:
打一下内存的AD线阻止是否一致,用示波器打一下内存的系统总线波形看看正常吗?
刷BIOS,换北桥,南桥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先刷bios在说

网友:
北桥虚焊了

网友:
看看时钟IC 是不是虚焊了   还有旁边的Q1 Q2三极管 是不是也虚焊了

网友:
北桥用手压过了,还是不行,淡然一笑是不是说时钟IC 边上Q1 Q2三极管 虚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测试卡测AD线的阻止是否相同,如不同 加焊北桥 ,加焊之后还不同就换北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