启动电阻应该多大?高手帮忙啊

楼主(2011-02-24):
世纪之星铁甲勇士额定250瓦不开机,发现在大滤波电容旁边有一个电阻烧黑,连电路板也碳化了一小块,这个电阻接在300V的滤波电容+极,看了论坛一些文章,这个电阻好像是启动电阻。
电源是AT2005b单芯片,找过一些电路图,但是没有这个芯片的,大家帮忙告诉我这个电阻值
我在图片里画了电阻位置,请大家帮忙,谢谢了

网友:
论坛这么多高人咋就没有帮忙的呢

网友:
可能是辅助电源的启动电阻,阻值大约在120K-560K之间。

网友:
是不是2电容中间的电阻,一头接地    是150K左右

网友:
要电阻怎么连接的  才能大概判断

网友:
谢谢大家帮忙,我试过680K,330K,100K的电阻,安上之后电源都有短路存在,可是测量13009和5027R,整流桥,150K均压电阻都没有问题,到底问题在哪呢
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电源的图片,其中有个图片能看见这个电阻,但是比较模糊,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电阻阻值,多少瓦的

网友:
是1.2K  1W的

网友:
一般是1M的 电阻~~~

网友:
应该是
100k-230k

网友:
这个电阻应该好配,应该有同样一个电阻,半桥的电路零件一般都是成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