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东芝插上硬盘上去花屏一条一条?请我那位朋友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1-02-24):
一台东芝插上硬盘上去花屏一条一条?请我那位朋友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???谢谢了

网友:
不插就正常了?型号是A100

网友:
没图很难说

网友:
是进系统花屏,还是没进系统花屏,有可能是驱动不对

网友:
没说清楚插了硬盘到了哪个地方花屏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没有进系统之前就出现一条一条的!而且硬盘有垯垯的?没有插硬盘就显示正常

网友:
一插就显示不正常了

网友:
感觉是供电不足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想也是啊?查不出是那里的问题啊

网友:
  硬盘    挂了

网友:
硬盘很明显敲盘了

网友:
硬盘坏了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363023-1-1.html

网友:
换只确定OK的硬盘试过没 硬盘坏了花屏 我见过几次了

网友:
换过硬盘吗?

网友:
谁能说下硬盘坏了为什么花屏吗?

网友:
这种故障也是头一 次遇见   想看看各位大哥是如何维修的

网友:
引导扇区出错,应该是乱码。硬盘坏了

网友:
硬盘有垯垯的声音?是磁头坏了,整的来说也就是你的硬盘报废了

网友:
呵呵很难说啊,昨天配台新机器,结果出现20分钟后,找不到硬盘,我以为是硬盘问题,换个故障依旧,后来发现不上独立显卡正常,一上独立显卡 就出现故障,供电不足,以为是显卡问题,拆显卡装别的机器正常,后来换了主板故障消失

网友:
换个硬盘试一下啊,都大大想了

网友:
硬盘坏了能导致花屏吗?表示疑惑中。。。

网友:
换硬盘出现条纹大多是因为硬盘没设置好(如果是接双硬盘的话),如果是单硬盘的话就是内存没插好,即便是你插好了,也必须重新再插一遍(至于为什么,我也不明白,只是经验),接独立显卡的话,如果是老主板就需要在bios里设置一下,使用哪个显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