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机不断点 求助

楼主(2011-02-24):
电脑关了系统也退出了 可是CPU风扇 电源风扇还傻傻的转个没完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
cpu

网友:
机器是不是被维修过。估计风扇的电话被改到待机电压上面去了,

网友:
你可以换个电源看看 我也碰到过 换个电源就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