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碎了怎么办!

楼主(2011-02-24):
100元收了个LG的21.5lcd坏显示器,屏碎了,也不知道这100元是不是亏了,换个屏得多少钱啊?要是不贵就换一个,要是太贵就拿来练手玩好了!
型号是lgw2243s
显示器

网友:
换屏是不值了,练手还行。

网友:
拆配件吧,换屏肯定不划算

网友:
屏坏的话就没啥意思了一百收不合适,我一般都按50元收
呵呵

网友:
如果只有屏坏了其它配件和外壳完好楼主可以整台卖掉地,有人收这样的东西

网友:
换屏。太贵是不会。只会比全新的21.5的显示器贵出个几十块

网友:
先找看有沒有(中古)零件
更換

网友:
600元到800元左右,二手的能便宜1/2左右,能碰个便宜好屏还是值得的

网友:
呵呵,头一次收这种东西,就当长长经验了,其实很明显就能看出屏碎,不过不太清楚价,以为100元肯定赔不上的。现在也就只能拆着玩,练练手了!不过以后就明白了

网友:
把线路板和信号板留着
万一以后碰到需要换板的你的本就回来了。
还有楼主你收的那个价实在是有点高。

网友:
就是屏值钱啊

网友:
我前天收了台,有六分之一的屏黑了,拆开看了下,屏上的6条排线断了一跟。30元收了。。。拿电路板去点屏试屏还是很不错的,觉得100块不会亏很多的,遇上要换板的很快就赚回来了。

网友:
挂淘宝卖配件,亏不到。

网友:
100元收的 你先确定下上面的板子是好的么 灯光这些是好的么
要是都是好的 你可以说赚了
一套板子 最少你能收150
4颗灯光 最少 能收 80
你还当作练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