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10 8734发烫

楼主(2011-02-24):
待机电流0.23    VCC脚的电压图纸上面是5V_AL   测量只有1.9V  3V 电感对地阻值380  5V 对地阻值100   在图纸上面查8734VCC到底是哪里发出来的,

网友:
8734已经更换过了,故障还是一样,

网友:
谁烫换谁。

网友:
你打打5V_AL
的阻抗,看短路不

网友:
5v对地阻值是100左右。

网友:
不是说的那个,是18脚

网友:
电压是IC内部的LDO5发出来的吗?

网友:
我现在把3 5 V的管子还有IC 拆下来了。 插上电源无待机,原来这板子被人修过,20脚掉点了。 飞线飞到PC43上面的。 那个电压是公共点电压。 正常,

网友:
进来学习一下

网友:
5V有短路的  楼主烧烧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