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修好这台HP台式机也不知道

楼主(2011-02-24):
今天修了一台从国外带回来的HP台式双核主机,插上诊断卡跑8C,这个代码没看到过,先不管,把内存擦了再说,还是跑8C。然后把电池取下放电结果一样8C,这下郁闷了,后来把CPU座子、北桥、南桥都压着开机还是一样,最后把我金河田额定230w的电源换上,还带不动,主板报警,电源取下测试,电源坏了。但把原来的电源插回去电脑能正常启动。让我郁闷的是怎么会烧我的电源难道电源的接口不一样吗,还有就是诊断卡跑8C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郁闷台式机,  我看了半天  居然出来了个金河田,汗

网友:
8C有可能是BIOS问题的,照字面上看应该是内存还没有过

网友:
  电源的多是啊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