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 T705液晶灯管不工作

楼主(2011-02-24):
BenQ  T705液晶灯管不工作 测量后发现有两个C5707 击穿 更换C5707 更换了 MKP 0.22uf电容和fu9024n场效应管(11p06代换)和3A的保险电阻 背光灯能工作了 但是不长时间 11p06就发烫冒烟了 随后又更换电源板的所有滤波电容 和高压逆变器 但是11p06用不了多少时间 是不是fu9024n 不能拿 11p06代换啊 我看网上说可以啊

网友:
找同型号的管子吧,应该是参数不匹配

网友:
應該還有故障點 未排除

网友:
高压电路那里没有别的东西了 会不会是电源管理IC 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