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老机器,3V 5V不正常

楼主(2011-02-24):
SONY 的老机器了 ,奔三的 ,版号是MB-49  没有图纸 ,3V 5V在第一次插适配器的时候,正常,开机正常 。开机键有3V。。。。。但是如果把适配器拔出,再插入,3V和5V就没有了 ,只有0.76和1.75了,开机键没有电压 ,无法开机。  再拔出适配器,等待一会,再插入又可以了 。  3V的芯片是LTC1628   更换了芯片,故障依旧。 有没有高手碰到这种问题的 ,给个建议,谢谢啦

网友:
开机键如果是I/O供电呢?

网友:
仔细查查是不是短路的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