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适配器电源头, 怎么只有两根线呢?那中间的检测线是这么回事呢

楼主(2011-02-24):
我网上买了根苹果的线头,只有两根线,中间的检测线头没有,是不是在线头里做啦转换,请问下高手 你们有办法吗

网友:
只修机器用 。中间一根线不需要的。

网友:
无边大大 那中间的没电压 能上电吗 好像 那个3.3v是给EC 的 我量过开关没上原装, 开关都无电压  ,只能看待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