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RT9241+9607组合的SS软启动问题

楼主(2011-02-24):
现在9241 10脚无电压、9脚DVD 1.2V(正常) 根据这种组合容易出现10脚相连的电容短路、于是就把相连的贴片电容全拆了  把2个三极管都换了    电压还是没有、

网友:
9241这个芯片的SS由VID电压和FB电压组成.先查VID组合是否正常,如正常.请尝试更换9607和MOS管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VID组合 第二第三有 第一和第四没有、 卟知道VID正常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这是上U测的吧?.组合电压无跳变就正常了.再测一下PWM 是否正常.9607工作条件是否正常.尝试更换一下9607吧 MOS也量一下.

网友:
测16 17脚对地值要求一样,电压也要一样,应该是0。6V吧,有示波器最好测一下是否波形正常,如果PWM脚无电压,换电源IC 9241,不行再换9607

网友(点评):
主供电电压低、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主供电正常了、PWM还是无输出、

网友:
主供电正常却没有PWM电压?.这真不可思议.你看错了吧?你这情况如果9241 的PWM1,2脚电压正常的情况下,就是9207坏了.如果不正常就要看看是9241本身有问题,还是该两脚电压被9207拉低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PWM有了 应该是9241工作了、现在的条件是  开启信号和SS软启动 要同时为高电平  9241才工作的吧?  那么现在EN有了。问题还在SS上吧。

网友:
该芯片SS脚由VID,ADJ下拉调整,COMP,FB反馈电压组成..无VCOER的时候还应该查一下,VID是否正常,ADJ下拉电阻是否对地,COMP,FB是否对地...  你刚说EN有了,是不是VSEN? 正常情况下这个电压有就表示供电出来了,SS电压没有,VSEN不应该有啊.是不是9241坏了?

网友(点评):
第九脚DVD是开启。 1.2V有了。可SS就是没。9241和9607都换过了。还是没有

网友:
这个VSEN信号是主供电反馈信号,用于产生VRM_PG的.开启信号应该是DV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