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500显卡一个pwm芯片供电脚(8脚)对地阻值只有几欧姆

楼主(2011-02-24):
这算不算毛病呢,该卡最开始有短路,换了个NMOS管,短路问题是解决了,可是还是点不亮。该显卡的一个pwm芯片的8脚供电脚对地阻值很低,我怀疑是这个毛病,但是找了半天也找不到这个供电是从哪里过来的!

网友:
你应该说出电源IC的型号才能知道第八脚接向何处,不同IC很多脚位定义也不同。

网友:
肯定是pwm芯片,1脚boot,2,4脚脉冲控制,3脚接地,5,6脚应该是反馈和比较,8脚供电,就是8脚对地阻值非常低,我又查不出来这个供电是从哪里过来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