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功解决进系统不定时重启问题

楼主(2011-02-24):
老台式机,进系统后放音乐或打开其它程序时,很快黑屏重启,没有任何预兆和过渡,经过逐一排查,包括内存、硬盘、电源后,最后锁定是CPU问题(是坏了,不是接触不良),换CPU后好了,过程也很长,就不多说了,成功的一点是没有费很大的劲去拆主板,总之提醒大家注意此现象。

网友:
有点问题,此CPU放到另外一个主板上是好的,不会重启,难道是接触不良?我试了好几次的。

网友:
CPU和主板不兼容???

网友:
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啊

网友:
纯粹是扯谈

网友:
这个是CPU散热问题啊,,你换其他机上就没重启,因为你重新涂过散热硅脂,我都遇到好多次了。

网友:
对啊··很有可能是你散热没处理好导致的

网友:
散热硅脂是仔细重新涂过的,不会有问题,我估计可能是针脚接触不良。

网友:
CPU跟主板不兼容 或者你的散热问题!

网友(点评):
CPU一直是正常使用的,怎么会不兼容?

网友:
CPU的安装兼容问题 ?  这个说不清的  客户新购了一块CPU?  还好他旧的CPU没拿走  要是拿走了 偶然的机会让他知道这块CPU是好的  他才不会想起这个CPU就是在他原板上不兼容的喃  肯定会误会的 所以处理维修 要小心谨慎呀

网友:
还好没让客户拿走

网友(2016-06-25):
我也有一片不定时重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