朋友的8600卡短路

楼主(2011-02-24):
朋友的一台主机,按开关风扇动一下就停了。典型的短路,最后确定下来是显卡引起的
拆下显卡散热,6.3V1500的电容都裂了,全部更换还是短。量了几个CMOS没问题,因为新手,不太确定特地取下来再量,还是正常,对显卡不是熟所以不敢再弄了,朋友因为急用电脑所以就直接买了块260换上了。高手帮请指教下一步修查哪里

网友:
查供电开关管,一般是上管被击穿短路!

网友:
把GPU供电和现存供电的上管拆了看看还短不短

网友:
把所有电解电容和供都拆了还是短,不会就这样下岗了吧

网友:
供电的问题仔细量一量

网友:
场馆和电压芯片坏

网友:
把电感拆掉,量量看是GPU部分短还是供电部分短了再下手

网友:
那边只有十几欧,不知道正不正常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量一下G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,确定一下GPU是不是已经挂了

网友:
不知道量哪个点了,对显卡不是很熟

网友:
GPU对地阻值量电感对地是8欧姆

网友:
那意思是说那边没事咯,但是换了场管上去还是短路

网友:
检查外观有无撞件的地方

网友:
管子不短 就没啥价值了吧 但一般都是管子短 旁边的线圈烧毁

网友:
那还有电阻,电容都会短路呀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K3918有一个短路了 ,换完就好了

网友:
楼主虽不懂显卡但懂怎么测MOS,这我就不说了。要说2点,1是核心几欧姆是正常的。2是如果测量无明显短路,但上电瞬间有短路保护现象,核心供电的PWM芯片损坏可以出现这样的故障。

网友:
上图,很多七彩虹要换上管跟供电IC

网友:
一般都是MOS管坏了, 你打GPU和显存供电的mOS阻值,  如果低于2的话就不用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