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笔记本关机会花屏是 什么原因

楼主(2011-02-24):
HP笔记本关机会花屏是 什么原因

网友:
可能是显卡吧,

网友:
只是关机才会花屏还是??????

网友(2011-06-01):
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显卡显卡

网友:
应该是驱动问题吧,先重新做系统试试,再排除屏线和插槽问题,或代换个屏试试。

网友:
100%的问题是显卡的问题 啊 重新做个显卡看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