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x 1845 高手来解释下 原理

楼主(2011-02-24):
max data sheet 里的标准电路图
想了解下 这个电路 是如果控制输出的电压的 另外哪些脚是过流保护的 ibm的保护设计的非常牛逼 有一点问题 就保护
希望高手不吝赐教啊 这对我们新手来说非常重要的 。论坛的作用就是分享的大家的经验和交流技术

网友:
在线等啊 。搞不懂,今天晚上会睡不好的啊

网友:
这个一般的笔记本维修教程里都会有的,那个说得比较详细,自己多找找,一两句话也说不清啊
供电你应该能看出来,CS为电流检测,DH和DL为高低端管驱动,REF为基准电压,LX为电压检测,PGOOD为电源好信号
上面都是我自己理解的。。

网友:
Overvoltage Protection Threshold        ovp
Under voltage Protection Threshol d    uvp
这2个脚 是干什么的
检测到电流过大 是不是就直接关掉输出了 可是我把输出相连的电容 都换了 阻值也正常 那为什么电压在刚加电的时候瞬间出来 然后就关闭了那

网友:
l书上上有详细的 说明 找本书看看 就明白了~~~保护就是关断供电的控制信号 ~~Ibm的 保护是很 牛~~~~~~

网友:
网络上面有这个IC的中文PDF资料的 楼主可以用心找找看啊

网友:
pdf 我有啊  都是英语的

网友:
复制下来,到Google上翻一下。。。大体就能知道意思了

网友:
恩  芯片确认是良好的 电容确定也是好的  这个芯片是不是会检测整机电流 如果有短路就会关
掉电压

网友:
修好了  哈哈  一个二极管的问题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363825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