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ze2000 待机0.006A 加电到0.33A掉回0.015A,请高手指教,万分感谢

楼主(2011-02-24):
Hp ze2000 待机0.006A 加电到0.33A掉回0.015A,再按开关就没有反应啦,待机电压正常,请问下是哪的问题啊?

网友:
如果没有短路的话~应该是那个电压没有出来 ,,或是 南桥没有得到pg信号~

网友:
这机器 我昨天才修了一个,问题和你的一样开机电流上到0.3后掉到待机状态 ,再开开不了,必须断电再开,说明保护了。 后来测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,查到+5v 短路,用烧鸡大法烧出CPU供电芯片MAX1544严重发烫,换后不掉电了,电流上到0.6左右定在这里,手摸MAX1544还是严重发烫,因为我买的全新的芯片,以为没焊接好,又焊接了一遍,还是如此,开始查MAX1544的负载,没有明显的短路,把8个场效应管全换了 开机OK,亮了

网友:
晕倒,我测试待机电压都正常啊,难道是5V后继电压有短路的吗

网友:
我感觉有时虽然电压是出来了,看上去没问题。但场管有的软损坏内伤,造成带载能力差

网友:
这板子120块一片

网友:
你那 应该是少供电把。。      而且我觉得就是CPU  供电  这个板子好象有这个通病 把

网友:
今天芯片来到啦,更换MAX1992后,故障依旧,最后没有办法,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啦,为什么还不工作呢,抱着试试的心态,把上下管全部更换了,呵呵,竟然好啦,上电电流上去啦,呵呵,至此修复。多谢大家的指教,可能是这两个管子有微短路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