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775FT显示器故障求助

楼主(2011-02-24):
自己用了五年多的CRT的显示器,最近出现不同程度的电波纹抖动状态,从小幅的屏幕上方到下方不规则大面积的水平波纹出现,严重时会出现画面在显示器下方出现,上面三分之二都是黑屏状态,起初怀疑是电路故障,后来又考虑到是高压包出现漏电现像,可惜都不是,故障仍旧没有排除,后来发现,手轻轻碰到显示器后面的电源接口或连线,会出现轻微的变化,另外,只要轻轻敲动电脑桌,就会出现故障,也不清楚,故障问题,到底是出现电路的哪个部份,请教各位基地的行家里手帮助解答下,先说声:"谢谢了!"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里是液晶的板块,你查查你数据线是不是虚焊了

网友:
这个显示器我修过很多台啦,问题在于行场扫描块及它周围的元件有虚焊的,全部加焊下就OK啦,呵呵

网友:
让我修的话二分钟给你搞定,呵呵,就是拆壳费点时间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老大,楼主说的是CRT,你看都没有看清楚吧,就回信息,晕倒

网友:
如果懂维修自己拆机检查一下,看一看那里不正常.